ASUS A45V 不显视

楼主(2015-11-03):
此机可以正常触发。开机时钟复位都正常、看电流和波形也已经可以显视了。就是不显视。、集显供电不出。集显开启信号正常。PWM只有1.98V 不知道正不正常、反馈正常!桥屏信号无输出也无电压。BIOS刷了N个了。无用。客户说是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就开不起来了。显卡也焊过了。有谁修到过吗?

网友A:
集显供电不出?  能正常关机吗

网友:
显卡挂了,换显卡试试

网友:
去淘宝买个bios刷刷看看

网友:
可以关机。开机后电流跳变停在1.20左右就可以关机的。所以我才跑码过了显卡了。BIOS也刷了几次不同的。BIOS芯片也换过了。显卡也加焊过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集显供电不出?  能正常关机吗

可以关机!按一下开关就关了。所以前跑码应该正常的。过了内存和显卡了

网友:
你可以换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建议先换个CPU 试试 再考虑过内存后出集显电压

网友:
我 的也是一样,楼主好了没

网友:
你说胡PWM是3.3V的还是5V的

网友:
插个U盘看灯是不是运行开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