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天修好的几张主板

楼主(2015-11-03):
1.第一张P5KPL-AM  SE   接到说是不过内存,仔细看一哈内存槽背后SPD3.3V断线了,补线就好了,图全部在下面
2.第二张昂达的N78G5N61P D3 触发不跑吗,观察发现SATA槽子背后断了3根很细的线,原因是客户想换SATA槽子,没换好,把线弄断了,花了10多分钟补好收工
3.第三章是V星的P31,MS-7392 VER2.1   无内存供电,内存供电IC是UP6103,查1,5,7脚电压,1脚跟5脚正常,7脚开启无电压,追查1_8VREF信号是UP6261芯片
   发出,此芯片第一脚供电正常,第八脚开启高电平也是正常的,第五脚跟第六脚的输出也是正常的,第七脚只有0.42V电压,不正常了,(R576是为没装的电阻)
   打了一下7脚对地阻值500多,不短路,手上正好有这个芯片,直接换掉OK跑码亮机
4.第四张富士通的H61MX  V2.0   H61的板不好修,这张还好,故障是无CPU供电,上迅维找了下资料还好有图纸,先吃一颗定心丸,因为前面修的一张华硕的H61没    图的太麻烦,修了4个小时才修好.
   CPU供电IC  NCP6151   芯片第10脚  12脚电压正常   查9脚开启1点几伏,居然是正常的,到了这一步可能有人就要换芯片了,可是我手上没有这个芯片,尼玛啊....
   只好再仔细研究下了,发芯片的话十几块又没了,第七脚发现应该是芯片发出的电源好信号,由3D3V_SYS上拉,7脚实测无电压,R364的上端也无电压,直接拆掉     也无电压,打阻值也不短路,也不断路,奇怪难道是断线了,查了下其他地方的3D3V_SYS电压正常3.3V,直接查7脚P_VR_READY信号前面,Q53 Q54  Q55都正       常,通电时也正常,R364前端无电压,这后面其实不用查,我直接在Q10的G级飞了一根线到R364,开机滴一声亮机了,此板修复40块钱到手,商家的板,不知道    各位同行修商家的板多少前一张,我这里无论什么问题都是40一张,不讲价。二修的60一张,少了就不修,修客户的最低8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混点下载分,不知道能混到不

网友:
哥们吧创面收拾的漂亮一点吗

网友A:
我想看楼主富士通飞的线在哪里?可惜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看楼主富士通飞的线在哪里?可惜没找到

这个忘记传了

网友B:
只能说LZ生意还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能说LZ生意还行

混饭吃没问题

网友C:
台式机主板现在都是白菜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台式机主板现在都是白菜价。

我这里40还可以整

网友D:
台机有图纸就好找问题一点,没图纸怎么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台机有图纸就好找问题一点,没图纸怎么修啊

查芯片图纸,跑线

网友:
H61的 CPU供电 没修好几张  好难修

网友:
这张给力..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,向楼主学习。

网友E:
40修板子,看来不贵,维修量应该挺乐观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40修板子,看来不贵,维修量应该挺乐观的吧

给商家修才40

网友F:
最后那个没看懂  供电和开启都正常  就是没有PG出来是吧?把出来的线路断开就知道是没出来还是被拉低啦

网友:
楼主不但技术好  人还谦虚 是个做大事的人哪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最后那个没看懂  供电和开启都正常  就是没有PG出来是吧?把出来的线路断开就知道是没出来还是被拉低啦

没看懂吗,PG是上啦的3.3V断线了

网友:
收费太低 ,这技术活才40元啊?

网友G:
无论修什么板子都40吗?G41 H61  B75?

网友H:
能告诉我一下吗,你拍照用的什么拍的,这么清晰?

网友:
生意不错,技术也不错

网友:
看到楼主技术这么好,好羡慕,我要加油好好学

网友:
楼主的收费很合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能告诉我一下吗,你拍照用的什么拍的,这么清晰?

魅族MX3:P:P:P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无论修什么板子都40吗?G41 H61  B75?

是的哦,H61  B75这些要贵点吗

网友:
哎。修台式机主板基本都不怎么来钱了。

网友:
楼主好生意啊。

网友:
楼主是老手    棒棒的

网友G:
第3张图片,修好后背面焊点用洗板水弄一下,太难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第3张图片,修好后背面焊点用洗板水弄一下,太难看了

还没有洗就拍照了,我会处理的

网友:
现在修主板都不挣钱了!笔记本还可以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