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5vd 花屏

楼主(2015-11-03):
        机器来时是上电到1.3左右掉电,加热显卡后亮机正常,进系统后一段时间会花屏, 报价换显卡,换显卡后还是有时会花屏,花屏的图片如下,朋友们遇到过没? 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,

网友A:
换显卡吧…………。

网友:
显卡和显存

网友:
显卡 挨个的值球

网友:
这是有点蛋痛啊

网友:
是新卡还是拆机卡

网友:
重置,不行再换显卡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吧

网友:
this is vga graphics proble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显卡吧…………。

            显卡换过新的了

网友:
最好先检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如果条件是否那就应该先查一下显存了,先查工作条件再打一下数据的值看是否一样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,或都旁边有零件掉件了

网友:
还有最好先换一下U先看一下,先把简单的排除了来,再搞 复杂的

网友:
碰到别的东西了吧

网友:
显卡。。显存。。买的新显卡。也不一定是好的。。这种做上去是好的。一会就坏了。。估计还是显卡。。。

网友:
显存也有可能……或者你换的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看显卡旁边有没有掉件,这种情况应该显存坏的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换显卡 显存吧 一个一个换

网友:
显卡  是不是好的哦!! 查查显卡和显存的供电 是否正常

网友B:
华硕的刷刷BIOS  换个官方显卡驱动试试

网友C:
显卡问题,如果换了显卡还不行,动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问题,如果换了显卡还不行,动显存

          看来要换下显存了,显卡是换过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硕的刷刷BIOS  换个官方显卡驱动试试

             有时还没到系统桌面就花了,不定时的,冷机比较明显,和显卡驱动的关系应该不大啊

网友:
干干  南桥  试试  吧    我修到过干南桥好的

网友:
换显存吧,要么就是虚焊了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大一点,新的显卡也不一定就是好的,假卡坏卡很多的,

网友D:
先换个屏试试,,这个感觉和屏关系可能大点呢

网友:
看看显存吧,多半是显存的问题,我以前也遇见过

网友:
测量一下显存吧,换显卡以后一点变化也没有吗

网友:
建意换个拆机的显卡试下,一般情况下可能是我们买到坏显卡啦,不要盲目的去动显卡

网友:
显卡是翻新的吧?   有条件在换个显卡试试  不人就是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换个屏试试,,这个感觉和屏关系可能大点呢

           外接也会花,和屏的关系不大吧

网友:
你这。。。难道你不知道现在买芯片 就是个坑么。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的花屏不好修啊   有部分不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          显卡换过了,显存也都换了,还是冷机花,这个毛病最烦的地方就再于冷机的时候才出现,前天换了显卡后测试一天都正常,昨天早上来开机进系统不到几分钟就花掉死机了,于是开始换显存,换掉显存后也能正常的跑3d呀 压力测试都没问题,今早来开机又是原样了,开机画面就花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显存呗      或者显卡没有做好

网友:
显卡正常了,主要的是显存出问题了,拆下来重做

网友:
华硕会搞死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