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可以点亮 但是5分钟左右重启反复这个过程求高手指 ...
主板可以点亮 但是5分钟左右重启反复这个过程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5-11-03):
主板可以点亮 但是5分钟左右重启反复这个过程求高手指点
重启

网友:
放放电 还有是不是温度高了

网友:
H61的吗 遇到过CPU供电芯片虚焊的

网友:
先排除系统,硬盘,温度后再搞硬件吧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先

网友:
这个不好搞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