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9.0.20.1447 me

楼主(2015-11-03):
神舟的4代机器,现在是风扇一分半钟左右狂转 掉电 求这个版本的ME试试看  9.0.20.1447
不知道哪个大神能提供个啊

网友A:
ME版本9.0.20.1447。

ME v9.0.20.1447.rar

网友B:
这个问题我维修过哦。请问你是在哪里做的,

网友B:
维修好了没,没有我告诉你,

网友:
楼主怎么牛逼啊!可以自己修改BIOS了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ME版本9.0.20.1447。

多谢了 不知道这些都能在什么地方下载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维修好了没,没有我告诉你,

没修好,刷了BIOS还是不行,不知道什么地方原因,你能告诉我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维修好了没,没有我告诉你,

不会是加焊显卡 拆温控吧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我维修过哦。请问你是在哪里做的,

神啊 你啥时候告诉我怎么修好的

网友:
刷BIOS啊!碰到一个合适的就好了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me  是不是就是修改blos程序中的模块?

网友:
9.0.30.1482 这个ME数据有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神啊 你啥时候告诉我怎么修好的

不是BIOS`不是南桥··不是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BIOS`不是南桥··不是显卡

那你的意思就是 ec了

网友:
3楼的大神 什么时候能给个明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BIOS`不是南桥··不是显卡

能告诉我怎么修好的吗 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谢了 不知道这些都能在什么地方下载到

楼主好不好用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维修好了没,没有我告诉你,

没有修好啊  怎么修好的?

网友D:
那位仁兄还没告诉你呀?板载U吗?加焊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位仁兄还没告诉你呀?板载U吗?加焊试试

cpu换过试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