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一下win8换win7或者重装win8 bios LEG模式下硬盘不分区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3):
就说平常咱装都是UEFI 变LEG那个模式 然后重新分区 GPT改MBR  怎么样才能在LEG模式下U盘启动成功后硬盘不分区 就说保留数据的前提下把系统装进去  一直没研究过 上次看到一客户自己装进去过 没问怎么装的 各位同行有研究过的没有

网友:
用DISKGEN把硬盘转化成MBR格式(主分区不能超过4个),删掉C盘跟前面的小分区就行了,在把后面的主分区转化为逻辑分区就可以

网友A:
要分区,我都是分区再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分区,我都是分区再装的

我也是呢 但是确实看见过客户自己没分区装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