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蛇灵刃笔记本电脑充不进电,自动关机

楼主(2015-11-03):
现在症状是这样的:
1. 笔记本电脑刚插上电源的时候,电池电压可以达到12.5V,但是在1分钟内会迅速降低到10V以下就自动关机了。
2. 通过多次插拔电源,有的时候电压会稳定在12.10V左右,这个时候充不进电,但是也不会出现自动关机的问题。
3. 如果断开电源,电池电压就会出现第一种情况,一般坚持不了一两分钟。。。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。。求大神!~

网友:
自动切换有问题呀,还有电池不能充电,首先还是看一下充电电路及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吧

网友:
换过电池么

网友:
没有换过,这款笔记本的电池也是不能拆卸的~~

网友:
充电电路有问题,或者就是你的电池该换了

网友:
修好没 今天也是遇到这样类似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