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独立显卡不触发没有待机修复一例

楼主(2015-11-03):
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,说看了一下没有头绪老机器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研究,于是就给我研究,结果机器我还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换个就好了。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样子了   那就只有拿出主板用小老虎夹 夹住主板进电的接口 打开可调电源001。开起来还可以,通电了 满怀信心的按下去开关键 没反应,以为开关坏了,用列子短接还是一样的没反应,测试开关接口有3.3v电压 按开关也有拉低,那就是典型的不触发了了,于是找到系统供电芯片 tps 51120 测试l30 l31没有3.3和5v查芯片的工作条件,全部正常 唯一的就是12脚的开启信号没有,查找根源发现来自于一个5脚的小芯片u81
, 这是一个门电路反相器测的反相器的供电正常,工作原理是输入高输出就低,反之则输入低就输出高,测的u81的2脚高电平不对这里应该低电平有效,于是列子短接u81 2脚3.3v出来了没有5v看信号的时序这个机器待机只有3.3v 5v的开启信号是按开关过后出来的说明tps51120是好的 只要把u81这个2脚修低就好了,追线路发现2脚受控于u6

这个门电路芯片的4脚,根据这个门电路芯片的原理要想4脚低就必须要供电5v.  1 脚 2脚为高电平,实测1脚为ec的复位 2脚为ec复位过后开启3.3v的开启信号,发现1脚复位为1.3v2脚没有电压很正常,1.3vec复位不正常啊 正常该3.3v 于是去掉u63 c682和q39 还是1.3v满怀信心的确定是ec的问题拉低了,因为唯一的就只有ec 为了安全起见是不是这个地方确定该3.3 找到一个一样的料板 显卡坏了的插电 测的确实该3.3v把r510取下来测试100k正常的,把料板的r510取过来还是1.3v,二话不说取ec 我擦更低了 才0.9v,,难道这个ec复位信号是自己升压得到的3.3 而不是上啦得到的 于是傻乎乎的把料板的ec对换过来 测试还是1.3v,./?老子生气了额唯一的可能就是板子中间拉低了 看看有没有过孔线 嘿还真有 于是割掉到ec的线还是1.3v 看还有一个过孔在割 测试3.3正常了 于是把ec的过孔线飞上,再次通电自动上电 搽内存接屏亮机了,下图是飞线 和焊接好的ec图片 谢谢大家 还请加点分 够累了

再来个完美的亮机图

网友:
这机没的修了

网友:
有点老啊这机器

网友A:
挺不错的,,割了最省事了

网友B:
楼主一边修一边拍照吗?细路很清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一边修一边拍照吗?细路很清晰。

是啊 一边修一边拍照 好累啊

网友:
别人要修 我也没办法啊 同行的

网友:
对头 有点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挺不错的,,割了最省事了

谢谢参与亲

网友:
想当年这机器是养活了 多少的维修店!如今又出江湖看样子IT行业还有救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DV2000,修了也用不了多久

网友:
这板子买也就100多一点,换显卡这些就没有意义了

网友:
你又是找一个3.3v的电压飞上吗?

网友:
修的很好啊

网友:
楼主辛苦啦,想问这机修复工钱多少?同行友情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