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 白屏

楼主(2015-11-03):
小白,完修开机白屏(切换显示器正常)。
昨天接了一个联想开机白屏的主板,切换显示器正常,等客户走了我头大了,不知道怎么搞。
有个朋友说主板维修去,迅维网看看,,,,,,本人不是托。
慢慢看着维修经验慢慢找主板上的零件对照着,
找到一个保险丝烧了  ,接了一根铜丝,好了。嘿嘿,,,,,,

网友A:
不会修 最好送修 故障扩大了就不好玩了

网友:
还好没乱搞

网友B:
烧的哪个保险电阻啊?  可以附张图片吗?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会修 最好送修 故障扩大了就不好玩了

我会看一点主板,以前在工厂修过几年的 外观板和短路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烧的哪个保险电阻啊?  可以附张图片吗?谢谢。

图片有 不会 上传

网友:
以后多多指点,谢谢

网友:
能修好就行

网友:
楼主不是专业修笔记本的啊,技术还不错

网友:
白屏大多都是屏供电没上去/屏坏了,只要有供电,不管你信号有没有上去,都会是灰屏

网友:
秒杀的节奏啊

网友:
Y470不是笔记本吗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牛啊,还好维修了。

网友:
迅维网真的好强大

网友:
白猫黑猫只要搞好就好!!!不尝试谁会啊!!!支持!顶

网友:
怎么不来图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