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 CPU供电上管短路维修历程 最终改集显

楼主(2015-11-03):
好久好久之前,同事送了个B470给我修,由于各种原因,放了好几个月了,上两周遇到了该同事,问我有没有修好。才想起有这个事。回家找到机器,开拆,跟大家见到的场景一样,CPU上管,PU4401烧了,到论坛下图纸,找资料,好久不修机器了,看了看论坛高手们发的帖子,原来这个是通病。订乌龟管,换上,刚好机器有个诊断卡接口,焊好线,机器跑码到32停住 了,CPU核心集显供电出不来,搜到饼哥的帖子,试了下,电阻改成100K,集显供电骗出来了,但CPU供电不出来(饼哥,我的是6121的芯片,有可能也不出噢!!!亲测!!),左想右想,全测完了,这回应该是中了5元的安慰奖了,大家有份的,烧CPU了!!!!!找朋友买了个B950的U,发过来装上,刷刷的亮机了。上上周六,出去玩了回来,晚上10点多了,趁着女儿睡觉了,没人打扰了,在我的操作台前,手贱了,想着彻底摆脱乌龟管的阴影,给全板的乌龟管换成了普通的N管,结果,晚上用手机的闪光灯照着换的,眼神不好,可能独显的管子哪里焊短了,搞完上电跑码挡3C了,独显供电没有,核心集显供电也没有,晕。后来咨询了无边老师,还有一些朋友,都说没有印象,看来大师们不犯这个错误,呵。
    接下来开始维修3C之路,刷BIOS无效,测量发现独显供电芯片的BOOT脚无5V电压,RT8208A,板上另一RT8208B则有,从5V供电端对13脚(BOOT)二极体值为无穷,确认它损坏,订货,换上,OK了,独显供电有了,可惜依然挡3C,上示波器,测显卡与主板PCIE总线,没有什么明显的波波,论坛上有兄弟发了独显改集显的帖了,上BGA把独显摘了,电路改了,所有动过的地方检查一遍,确认没有低级错误了,上电,刷刷刷的过了。好久没发帖,赚点分,修的时候没有拍图,装好机才拍。 最后,认识不认识我的同志们,同学们,基(地)友们,版主们,站长们,客服们,给加点分吧。

网友:
没事玩玩模型,特别是飞机,有利于恢复颈椎,修机机的同志们,搞起!!!

网友:
恩 不错 挺好的

网友:
有的就不好改

网友:
大神 功力雄厚

网友:
看起来简单  修起来  就困难了

网友A:
那张无人机和楼主修的东西,究竟什么关联

网友:
呵呵,楼主东西很齐全

网友:
很给力,我也来改一下看看效果如何。再来答谢楼主

网友:
恩,扇热风扇是个亮点,还以为是个飞行器呢

网友:
又一个在阳台修机器的

网友B:
是不是把的、修改的电路一并发出来呢!

网友:
上次修这个机子铁皮管没焊好,把板子烧废了……

网友:
修过一个,,一直烧上管,,无奈了

网友C:
改集显,我昨天也改了个华硕的 呵呵 其实就是断开个独显供电他就好了

网友:
家庭作坊吧  看着跟我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改集显,我昨天也改了个华硕的 呵呵 其实就是断开个独显供电他就好了

B470的你断开独显供电试下,肯定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把的、修改的电路一并发出来呢!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89345-1-1.html,按照这个改,保证没错,拆,挪,动手之前我看了图,确实是如此。呵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张无人机和楼主修的东西,究竟什么关联

修机器老是低头,颈椎不好,放假了就去放飞机,呵!!!,纯粹个人爱好。

网友D:
楼主也是在阳台修机器的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也是在阳台修机器的啊!

业余玩玩,没办法,就这个爱好!!!!

网友D:
看楼主你的工具也比较齐全的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楼主你的工具也比较齐全的啊!

还行还行,拆了能装回去!!!还有个返修台太大了,没摆上来。

网友:
厉害。。思路清楚新手看起来有点蒙

网友E:
看到那个黄色的烙铁,貌似白光951,价格不菲啊,是不是951啊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到那个黄色的烙铁,貌似白光951,价格不菲啊,是不是951啊?????

兄弟你猜对了,正品951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也把那个风扇当成四翼了 我晕

是四轴飞机啊。没错没错。能飞的,450轴距。

网友:
机器修理 好了,然后故意换管 子换坏了?

网友:
楼主功夫不错,终于弄好了,赞一个

网友:
说得一点也不仔细——,最后改了哪些电路也不说下

网友:
你是主业做玩具的吗

网友G:
大神动了那个电阻 cpu集显供电出来的    我的也是u4401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大神动了那个电阻 cpu集显供电出来的    我的也是u4401坏了

搜月饼的帖子。论坛里面有的。用管理芯片的型号搜。

网友:
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          最后还是换了100k的电阻  只后cpu集显供电出来了  但不亮 测内存】排阻波形 很少怀疑显卡问题 最后根据另一个朋友的帖子 改了集显之后 正常显示了

网友(2015-12-13):
我这里也有一台B470 南桥BIOS 铁管和驱动管都换了 还是不行 望大师指点

网友:
看着容易呀,可做着就不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