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S22A300B画面有轻微水波纹一样的在跳动!!!

楼主(2015-11-03):
                大家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!!!或者有什么想法,交流一下·····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,不知道思路在那····画面显示是很正常的,但是仔细看会看到有波纹跳动的,,鼠标移动过去就会更加明显。。

网友A:
我以前的一台CRT也有这个毛病,不过 当废品卖掉了

网友B:
没图片    VGA线  供电 程序 都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图片    VGA线  供电 程序 都看看

图片截图看不到,我试过了···所以就没上··----他就是轻微的跳动。把鼠标移动过去就会看到鼠标指针在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的一台CRT也有这个毛病,不过 当废品卖掉了

木有办法啦,我也不知道怎么弄·····等会还给人家了

网友:
用刀片嘎嘎屏线

网友:
你用相机照下来啊~看不到图不好说啊

网友C:
应该是驱动板有一电容容量出现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的一台CRT也有这个毛病,不过 当废品卖掉了

换屏线没好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驱动板有一电容容量出现问题了。

嗯,这个思路我当时也有想过,我也每个电容上外串上一只电容但是没有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