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电源故障检测方法

楼主(2015-11-03):
电脑电源故障检测方法

  如果电脑总是无故重启,可以排除中病毒的缘故,想知道是否是电源出了问题。怎样查看的自己电源的健康状况呢?如果排除病毒的原因,你重点看看是否CPU、显卡等散热不良引起的,CPU过热保护也会自动重启。检查电源好办,先把主机电源断开,把接主板的电源插头拔下(老点的20针,新的24针),用一段细点的电线,一头插到绿线的孔里,另一头插到任意一个黑线的孔里,然后接通电源,如果风扇转动,没有其他异常,证明电源基本没问题。

  1、电源有没有工作,要判断电源是否有在工作可检查三个地方:

  一、电源背面的散热风扇是否不转。说明:若是电源坏了,它的散热风扇一定不会转,但也有可能刚好是风扇本身坏了,故还应检查其他地方,以判断是否电源坏掉。

  二、计算机主机面板上的POWER指示灯是否不亮。说明:计算机主机上的LED指示灯,指示电源、硬盘、软盘遥工作情况,若是这些LED指示灯不亮,很可能就是电源没有供电。

  三、启动时是否听不到软驱、硬盘或光驱在工作的声音。说明:启动时计算机会对这些硬件装置做检查,若是听不到这些声音,表示电源根本没有供给它们。

  2、若是确定电源没有工作,那怎么解决呢?若是确定电源没有工作,先不要以为电源坏掉,可检查以下几个地方:

  一、总开关是否跳电了,插头是否松动,若是有使用延长线,应查看延长线的保险丝是否烧断了。

  二、电源是否因为电路短路而停止供电:由于电源本身设计有侦测短路的功能,因此它会在侦测到输出的电路有短路的情况下,自行切断所有的供电,故造成电源不工作。这种情况可由散热风扇的运行看出来,如果电源是好的,而且主机内部某处发生了短路的现象,则在开启电源时,就会发现风扇转一下就停住,并且发出滋滋的声音,若是关掉开关后一会儿,风扇又自己转了几圈。

  这种症状就是典型的短路现象。要找出造成短路的组件,可将所有由电源出来的直流电输出接头拔除,如果所有的接头都被拔掉之后,短路的现象消失了,那就代表某个组件的线路是短路的,可将接头逐一插回去,直到短路现象再发生时,就可以确认该组件是坏掉的,更换该组件就可以了。要注意在拔接头及插接头之前电源需先关掉,以免烧掉计算机的零件。

三、电源的直流输出是否正常:若是以上三点所提到的情况都查过了,电源仍然不工作,此时可用三用电表来量测电源的直流输出,若是完全没有输出,表示电源本身坏掉,更换一个电源,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基础教程啊,小白的福音

网友:
新手的福音 ,主要还是得之家判断

网友:
感觉有点太简单,只适合小白.....

网友:
有一个电压不出主机也不正常工作呀

网友:
没有有些电源很坑的,我换了一个电源,开机后电源风扇不转,重复开关,风扇依旧不转,后来在那个电源风扇处看到几个小字,电源达到一定温度风扇才工作!真坑爹!没看到还真以为电源坏了!

网友:
这经验,挺有用的收藏了。。。以后用的着,,,谢谢大神

网友:
谢谢分享!以后备用!

网友:
有用的基础知识

网友:
温故而知新

网友:
直接换新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,楼主的宝贵经验~~·

网友:
新手的福音

网友:
还有个简单的方法,拿一根曲别针,一头插在给主板供电的24针引脚的绿色线对应的口里,另外一个连接任意的黑色,如果电源风扇转,那么电源基本上没啥问题。但也不排除极个别情况,哈哈

网友:
修这个干吗  没什么意义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 字数补丁

网友:
基础学好.

网友:
实用教程 小白福利

网友:
不错的基础知识。

网友:
很好的基础知识

网友:
全是基础,感谢分享了

网友:
现在基本上都是换

网友:
维修电脑的指南,具体维修方法很麻烦。

网友:
看一下,学习了

网友:
合适我这个小白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