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E430C和E430问题

楼主(2015-11-03):
今天有两台联想E430C和E430,版号,形状甚至出厂日期都一样,为什么两个BIOS不能互换

网友:
版号,BIOS芯片型号,独显集显,都一样吗?

网友:
应该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型号不一样当然不行

网友:
当然不能通用的

网友:
主板的版号一样,出厂日期一样,显卡都是八显存的

网友:
型号不一样。零件不易样。当然不行

网友:
E430C和E430有些是单BIOS,双BIOS。可以用单个开机,也可以用双BIOS开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