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长虹(CHANGHONG)]
LT37710x问题

楼主(2015-11-03):
长虹液晶电视维修LT37710X故障?一上电,电源灯亮,再按一下待机键,指示灯闪几下就灭,能听到叮叮的开机音,逻辑板上的指示灯亮10秒灭。屏不亮,闪都不闪一下。开机后测各电压:24V,5V,5VSB,3.3V都正常。能关机。现在是不能确定是电源板,主板还是逻辑板的问题?用显示器的高压条没点亮灯管。(可能是显示器的高压条本来就点不亮这种灯管)。又没对照板。请各位出法。

网友A:
逻辑版灯闪了,证明上屏12V已经有了,显然屏体这边应该是正常的了。当然为了百分百确定,你可以拿手电筒照下屏幕,有光字符就OK。
开机声音有了,证明主板基本正常。
现在判断故障是背光不亮。
背光先看主板供给电源背光一体板的开启和亮度控制信号有没有。一般3V左右。没有就查主板,控制三极管等,或者可以强制启动,也就是上拉高电平,看下背光亮不。如果这两个控制信号都有了,那就看电源背光一体板了,或者是屏内灯条了。
屏内灯条问题排除,因为..........你懂的,我就不再详细说了。
那就剩下电源背光一体板了。板反过来看下,哇,背光变压器虚焊。
如果不是虚焊问题,那就看你的技术了。当然,这背光升压变压器也容易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逻辑版灯闪了,证明上屏12V已经有了,显然屏体这边应该是正常的了。当然为了百分百确定,你可以拿手电筒照 ...

谢谢!马上根据你的提示去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