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一体机23 all-in-one

楼主(2015-11-03):
惠普一体机认不到硬盘,开始拿来是看见数据线不是原装的,别人换过线了,就是认不到硬盘,硬盘的供电12V和5V都正常,认不到硬盘就先换了硬盘和南桥数据传输的电容,然后还是不管用,光驱是能用的,应该和是不是原装线没关系吧,硬盘线绝对通的,南桥也换了,一样,BIOS 找不见,没有图纸,求那位大哥有修到一样的机器,给我发个bios吧,板号是DAOWJYMB6EO REV E

网友:
先上图片啊,这样太抽象了~~

网友:
好文 有图就更好了

网友A:
不认硬盘不是BIOS问题吧

网友B:
我的台式机有一次不认sata硬盘,IDE的却可以,本来我准备换晶振,或者谐振电容,还没换呢,用手摸了摸就能认了,用到现在都正常,

网友:
我觉得你可以试试晶振

网友:
不知道对不对,新手纯属个人意见

网友C:
没有图纸,或者点位图有点难搞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认硬盘不是BIOS问题吧

南桥都换了,还应该是啥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台式机有一次不认sata硬盘,IDE的却可以,本来我准备换晶振,或者谐振电容,还没换呢,用手摸了摸就能 ...

晶振也换了,还是不行啊,快疯了,你怎么手摸摸就能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图纸,或者点位图有点难搞哟

是啊,这是个在保的机器,找了好多没有找下资料才来求助

网友A:
BIOS和PE都看不到盘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给楼主赞一个

你连帖子的标题都不看就灌水,小心扣分

网友F:
现在的一体机好可怕~里面变成笔记本了~

网友G:
   南桥都换了 还不认盘?      bios 没有可以给客服打电话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连帖子的标题都不看就灌水,小心扣分

问题写的很详细啊,就要赞一个 怎么了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南桥都换了 还不认盘?      bios 没有可以给客服打电话

拿到售后去了,结果说是数据线的问题,四五百一条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现在的一体机好可怕~里面变成笔记本了~

用的台式机硬盘,别的还好,不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和PE都看不到盘么

看不到,都没有

网友:
最后弄好了,把光驱拆了,接的光驱的数据线让客户用去了

网友:
一体机放到我这都一个月了,没办法的办法

网友G(2015-12-03):
引用 网友H:
拿到售后去了,结果说是数据线的问题,四五百一条线

  纳尼  ?  数据线 SATA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纳尼  ?  数据线 SATA ?

坑爹的售后,

网友:
没图纸的难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