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0 换显卡头大了!

楼主(2015-11-03):
        接机 电脑公司一台 G450  开机灰屏花屏 有点像屏的问题 那种  吹显卡显示OK  报价换显卡 换显卡后好了几天 又不行了 重新换来了 用了两天又不行 已经换了三片显卡了 都是一样的问题 前听说这个,之前遇到过这个G450 有显卡温度过高的 说是电路问题 通病 不过我也没遇到了 就是这个显卡 最近换 了三台了 都是OK的 这回这个这么头疼 会是什么问题呢?换了三片显卡了 再换主板受不了了 啊!
!

网友:
要不弄下显存么

网友:
换板吧,要不就退钱,要不弄到最后很受伤

网友:
这个板子好便宜呀。240一片。还是没有修过的

网友:
换板子吧 经济实惠!

网友:
是不是板层的问题啊,我修到过也是吹显卡正常了,换显卡装散热器就发屏。后来我用手压显卡就出问题,应该是板层有问题了

网友:
这机器故障要么简单要么修不好呵呵

网友:
这款 板子容易变形啊,我也怕修这款,我就多吹吹就好了,还没有返修的呢,

网友:
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,有什么好办法

网友:
我的是灰屏,两台了,越修越没信心

网友A:
我只想蛋蛋的说一句   我是来弄下载分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只想蛋蛋的说一句   我是来弄下载分的!

现在灌水都那么嚣张了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就应该早点让客户换板的

网友:
你看下是不是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板子修好了吗

网友(2015-12-07):
坐等大手们带我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