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8(P6T SE)不触发与有复位不跑码的维修

楼主(2015-11-03):
同行丢来一片X58,型号是华硕P6T-SE,说是收来的,自己点了下根本不通电,遂让我试试。

试试就试试,板子放手术台上,确实不触发。不触发,要么待机条件不满足,要么开机电路出问题。X58还是传统的南北桥架构,因此待机条件和775是基本相同的。
VSB3_3:3.3V待机电压,实测3.3V,正常
RTCRST#:0V
SRTCRST#:0V
32.768K晶振:0.09V与0.13V,虽有压差但感觉偏低
RSMRST:3.3V,正常

看的出来,南桥实时时钟电路不正常,观察主板,发现开机排针附近腐蚀较为严重,仔细查看后,掉了3个元件,根据P6T点位图,分别是:
SD1(肖特基双二极管
SR9(电池VBAT限流电阻)
SR11(RTCRST#限流电阻)

可能看点位不是很直观,我就直接画了分草图:

从草图上看的出来,这三个元件是十分重要的信号元件,缺一不可,所以必须补齐。因为腐蚀严重,SR9焊盘都掉光,因此只能飞线走起,另外SR11用焊锡直连。之后再次测量待机条件,完全满足,按主板上的开机按钮,正常触发。
上CPU触发之后,诊断卡复位灯熄灭,说明南桥已经发出全板复位,但是不走码,相信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比较无奈。

一般我遇到这样的问题,首当其冲就是查CPU复位和CPU时钟信号是否正常,如果不正常,追查本级条件或者前一级条件,如果正常,往下级查,比如QPI总线的对地阻值,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对地组织,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等等。

CPU复位:CPU座子右上方的HRN32排阻与HR35电阻,实际检测1.2V,正常

CPU时钟:时钟芯片左上方的CR14与CR17,其中CR17两端电压是0.42V与0.42V,正常。而CR14是0.38V和0.01V。这就不正常。断电后裸板直接在板子上量电阻阻值,其中CR17是32欧姆,而CR14却是无穷大
。问题就是它,CR14电阻内部断路导致CPU时钟不正常引起的不跑码。从G31料板上拆个33欧姆的电阻替换之后。上电跑码提示缺内存。

上内存接硬盘做系统跑鲁大师,流程走下来都毫无问题。

至此板子算修复。

 会员1147979300鑫豆2025-2-26 07:39

网友A:
确实该加分  每次看到供电复位都正常的话 就没什么心思搞了  楼主耐心不错  冒昧问下  修这板子 花了多少时间

网友:
维修很细心,这里阻值变成无穷大的CR14推测应该起到是CPU时钟信号通讯连接作用,且CPU时钟电压这里由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提供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确实该加分  每次看到供电复位都正常的话 就没什么心思搞了  楼主耐心不错  冒昧问下  修这板子 花了多少时 ...

一小时不到点,收了70手工。

网友C:
是不是 cpu缺时钟导致复位灯一闪即灭???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不错不错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 cpu缺时钟导致复位灯一闪即灭???

不是,只要南桥发出总复位后就会熄灭。

网友:
也是一次折磨人的维修,不过对楼主这样的高手只是多花点时间的问题。

网友:
高手在人间

网友:
修台板修那么细致,佩服,一般我三把斧砍过去不行就OVER了

网友:
LZ很耐心也很细心

网友:
高手修起板来就是快~

网友:
加分,不解释

网友:
楼主牛逼了  我这里有块是没CPU供电 找不到版号对应的点图

网友C:
小白请教下比如QPI总线的对地阻值,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对地组织,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等等。这些测量点一般在哪里可以测到?书上都没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小白请教下比如QPI总线的对地阻值,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对地组织,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等等。这些测量点一 ...

同上,我也不知道。。请教高人解答!

网友:
楼主还是挺6的 思路清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不是,只要南桥发出总复位后就会熄灭。

诊断卡上面的复位灯闪一下就灭了是不是表示全板复位正常?

网友D:
请问,RTCRST#是代表什么意思?SRTCRST#代表什么意思?RSMRST代表什么意思?

网友:
冒昧问下  修这板子 花了多少时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小白请教下比如QPI总线的对地阻值,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对地组织,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等等。这些测量点一 ...

去迅维基地吧,老徐或者饼歌会告诉你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诊断卡上面的复位灯闪一下就灭了是不是表示全板复位正常?

看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,有的诊断卡复位灯亮代表复位正常,有的是复位灯不亮代表复位正常。另外,这种诊断卡插PCI槽的只能代表南桥发出了总复位,不代表全板复位正常。更有些时候得看板子的设计。映泰的775主板,PCI复位并不是南桥发出,而是IO发出的,因此如果映泰775主板PCI槽复位不正常,那么不代表南桥没发出总复位,你得检测IO有没有接收到南桥发出的PLTRST这个总复位信号才能判断。
主板维修很系统,又能变化万千,千万别学死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请问,RTCRST#是代表什么意思?SRTCRST#代表什么意思?RSMRST代表什么意思?

RTCRST#与SRTCRST#是ICH9M\ICH10南桥之后出现的,都是RTC实时时钟电路的复位信号。
RSMRST#系统讲叫ACPI复位,主板维修里习惯称之为待机5V、3V电源好信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,有的诊断卡复位灯亮代表复位正常,有的是复位灯不亮代表复位正常。另外,这种诊断 ...

多谢教导。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TCRST#与SRTCRST#是ICH9M\ICH10南桥之后出现的,都是RTC实时时钟电路的复位信号。
RSMRST#系统讲叫ACPI ...

哦哦,你真厉害,像我们这些小白,什么都不懂的学起来好困难的。而且还没人教。。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去迅维基地吧,老徐或者饼歌会告诉你的

不说拉倒

网友:
这就是我请你修的  兄弟   维修功夫赞

网友:
这就是我请你修的  ,兄弟功夫了得赞

网友:
加分,我刚好也修一片同型号的主板,故障现象是上u断电,还没搞好,没思路

网友:
用万用表量阻值啊

网友:
我有一块z77玩家国度的主板 修不好  看到楼主修了好几个高端主板 实在是佩服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 简单明了

网友:
这个主板遇到过不顾我遇到的是CPU短路

网友:
楼主技术牛X,理论扎实,加分支持原创。

网友:
修的很仔细 讲的也仔细

网友:
cpu缺时钟导致复位灯一闪即灭?

网友:
每次看到供电复位都正常的话 就没什么心思搞了

网友:
这块板能值多少钱啊

网友:
真是细心呀这么个小电阻都能查出来

网友:
图高清,分析详细

网友:
看到主板那么模糊我都不想修啊

网友:
不是老规矩吗 说好的图纸呢?

网友:
楼主贴子非常精典,而且给新人许多借鉴的地方。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你这个桌子还正是干净啊,

网友:
楼主是掉料了吗

网友:
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

网友:
那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?

网友(2015-12-06):
楼主真厉害啊 崇拜的对象

网友:
高手,维修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QPI总线的对地阻值这个我可从来没有测过。

网友:
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对地组织怎么找到测试点 ?

网友:
不错要是我就修不好了 有rst不跑码不好搞喔

网友:
不错啊,又一个大神。

网友:
谢谢同学你好厉害。

网友:
我手上有块P6T。没复位不只从那下手

网友:
大神我这有一块可能也是坏了,能帮忙看一下吗?可以付维修费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。维修的也很仔细。

网友:
手里 又块H61 不跑码 CPU复位出来了 除了查查CPU时钟 还查什么楼主?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小时不到点,收了70手工。
这么难修才收70啊

网友:
有全板复位。。找CPU的复位和时钟不是很好找啊。。尤其是有些没有电路图的

网友:
我被限制加分了,要不我也给你加分的。顺便夸一下,详细,好,OK的帖子。值得学习学习

网友:
现在修点主板都没什么动力

网友:
cu1是时钟芯片吗

网友:
X58好贵的哦。高手 啊。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实例,谢谢分享

网友:
腐蚀挺严重的

网友:
赞一个是必须的

网友:
楼主不仅修得好,而且写的也很好

网友:
修的真好 向高手学习

网友:
有点位图就是强大啊

网友:
LZ太厉害了 敬佩

网友:
CPU没时钟是不是就不会有复位复位灯怎么会闪?

网友:
楼主,真是学到了真功夫,会修,佩服!

网友:
发现这楼主很厉害,比我高一层,我感觉

网友:
X58好主板把呀。钱到收了

网友:
这才叫,高手。兄弟基本功扎实。思路清晰大家看的明白,比那些没事弄点术语的那种强多了。

网友:
可以可以 最近遇到的全是复位有了不跑码 几乎都搞死了

网友(2016-01-05):
很耐心,很有信心,掉件后修复经验很重要.

网友:
请问一下楼主,没有图纸点位的怎么修这种的

网友E:
楼主牛B,小白弱弱问下 QBI 是什么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牛B,小白弱弱问下 QBI 是什么东西

1366CPU和北桥之间的通讯总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