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P43D3 VER6.1 上电几秒钟就掉电

楼主(2015-11-03):
    映泰P43D3 VER6.1主板一块

       经测量内存 桥 CPU电压都正常,时钟 复位 都正常。这个时候有点百思不得其解。打算试着更换晶振 IO BIOS的心态,
后来想想翻开以前的资料发现,可能是开机针可能电压不够被拉低了。再次上电,自动掉电之后一量电压只有1.1v,问题
就出在这里了。

P43D3 VER6.1.zip

原版BIOS,验证过,可以正常亮机

网友A:
是排阻坏了吗?

网友:
一排阻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排阻坏了吗?

排阻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引起的故障,即排阻一端推测为连接电容接地和连接开机针正极。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不错不错。

网友:
这类型板,很多这种问题

网友:
确定是排阻坏了,这个和822有异曲同功之妙啊

网友:
又是排阻若得祸

网友:
自从这些小贴片排阻出来后,总是容易坏。无论什么品牌的主板。

网友:
排阻拉低了开机针的电压么?

网友:
    谢谢楼主分享虽然暂时没遇到 就用上了 知道映泰103排阻 可是具体的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能修掉电的已经是高手了~

网友:
更换排阻,在量排阻两端都是3.3V吗?

网友:
楼主技术给力 收藏看看

网友:
映泰一般都这样啊

网友:
我去,你这打这么多字不累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