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NKE E440 不亮

楼主(2015-11-03):
客户拿来说是开不了机,试了一下,加电不闲,加电状态关机不起作用,开关按下去报警,放电后不报警了,还是不亮,拔掉内存也不报警,怎么修,机器在保,没修过
开不了机

网友:
怎么修??硬件故障 要么拆出来修 要么拿去保 还有别的修法?

网友:
在保的话就拿去保修吧。

网友:
有电压刷BIOS先

网友:
在保修期内 你还修什么?

网友:
刷EC BIOS 这个是通病 。不要刷PCH BIOS 否者会开机变慢!

网友:
直接去保,没有把握就不要动

网友:
去保修比较好吗 省事

网友:
修好了没有,手上一台一样的

网友:
我的一台刷了BIOS还是一样

网友:
楼主 你为何这么叼?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