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41m无CPU电压修复

楼主(2015-11-03):
同行拿来的联想笔记本 ,说是不开机,他们说的,不是我说的。我们叫触发不显,专业人员嘛,肯定不一样叫法了。上电电流上到0.3几,额一看就知道无CPU电压。拆机试试果真如此,个个电压都出来了,就差CPU电压了。我习惯就是上示波器看看 嘚啵,从波形分析,我个人经验,觉得是滤波电容不行,那就先换330电容吧, 。换号结果还是一样,怎么回事。哎。。。。。我沉默了很久。去测量CPU供电芯片 这里都正常。5脚开启也有3.3v。在换个芯片。因为刚好手里有个这样的芯片。换了试试,结果还是一样的。把CPU供电的上管都拿掉测量g级波形 正常啊,装回去看看,在测量上管G级波形 这是一个上管G级波形,电感前端波形 另一个上管g级怎么也抓不到波形电感前端也没有。真没有办法了,难道芯片有问题,没有办法了,就一个芯片,没得换了。不死心,不想这样放弃了,就一个cpu电压修不好,怎么在维修界混呢。再次去测量芯片的引脚电压,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忘记测量芯片的ton频率设定脚 发现这个电阻无穷大了,额总算找到问题了,在料版上面找个一样的换上去,哈哈电流果真是刷拉拉的上去接屏幕显示了 哎。。。。。经验吧,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,下次注意了,看来我的示波器分析还有问题,没办法我都是自学笔记本,示波器等。大神就看看吧,小白多学习了,看了贴纸记得加分,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,看了人家发的贴纸,还舍不得加分的人可耻。学到的技术是你一辈子用的东西。

网友A:
写的不错,但是你说你都是自学没说实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的不错,但是你说你都是自学没说实话。

自己看视频的  没有去过什么基地 是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的不错,但是你说你都是自学没说实话。

不加分 可耻 记住

网友B:
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学习,能学会就好。
楼主自学能力挺强。赞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学习,能学会就好。
楼主自学能力挺强。赞~

饼哥   大师兄现在每次发帖你就跑来加分   还30-40分!这有点说不过去啊   我知道大师兄有你的QQ,我也知道你们在一个群了

网友:
高手呀,可惜了我会智能加2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饼哥   大师兄现在每次发帖你就跑来加分   还30-40分!这有点说不过去啊   我知道大师兄有你的QQ,我也 ...

你几个意思啊,不想在维修界混了

网友D:
    厉害呀,自学都达到这水评了,这种试波器,我还没摸过呢!确实TON 这个是什么信号,以前都没有注意过?

网友:
真不知道这个作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厉害呀,自学都达到这水评了,这种试波器,我还没摸过呢!确实TON 这个是什么信号,以前都没有注意过?

你好好看帖子啊,频率设定脚

网友:
学的蛮好的

网友:
分呢?
怎么不加分,来灌水

网友:
偶都没条件配示波器

网友:
加分啊,怎么看了不加分,我晕了

网友E:
欧哥,我很期待你发比较新的维修案例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欧哥,我很期待你发比较新的维修案例哦!

呵呵 这个也是可以了,经验嘛,很重要了

网友F:
楼主的大波波是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的大波波是什么型号的?

请问下,怎么发帖?我怎么突然找不到在哪里发帖了?

网友:
这个有点复杂了修好就是厉害

网友:
这个脚 我一般 不怎么测 实在没办法才去量一下

网友:
TON脚位的故障这么久  就只修到过一例

网友:
自学的啊,技术都这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