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431 屏暗+掉电

楼主(2015-11-03):
联想 E431 屏暗+掉电,测得无DISPOFF#,由KB9012QF提供,换KB芯片还是不行,不敢大动,有人修过此故障吗

网友A:
暗屏好修 掉电不知道 没修过

网友B:
多长时间掉,BIOS刷好吧

网友C:
掉电就麻烦了,看看是不是缺供电还是主板上有短路

网友D:
没有遇到过 遇到的都是刷BIOS好的

网友E:
那个EC是有程序的,你换的是什么样的EC,暗屏就是少个3,3供电,你找个3,.3改过去,看一下,是不是到亮机后掉电的,

网友F:
直接给个电压试一下

网友G:
我刚修好一个,给DISPOFF强加3V是可以亮机的,但是掉电,然后我查来源是因为EC出的,没敢动,最好一直刷BIOS。刷完了还是不行,到最后找了个剪板的EC换上去,开机接屏幕,还是掉电。最后我把刚才强加的线去掉,接屏幕完美亮机。。现在正在测试机器功能。总之就是EC的问题。你在换个吧,记得焊的好一点。。。

网友:
这EC哪这么多坏的

网友H:
暗屏好修——BIOS也回

网友I:
这玩意估计还是EC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长时间掉,BIOS刷好吧

bios刷了几个都不对,开机都开不了

网友:
没修好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遇到过 遇到的都是刷BIOS好的

bios刷了,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直接给个电压试一下

还掉电了,不行

网友J:
外接能正常显示吗,如果外接都不正常考虑一下显卡,

网友:
这个EC有程序 哟

网友K:
这个EC代程序的要换剪板的那种,应该还是EC这边的问题

网友L:
暗屏屏接口少个3.3V,飞个过去看下还掉不掉电

网友M:
你确定是屏暗还是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个EC是有程序的,你换的是什么样的EC,暗屏就是少个3,3供电,你找个3,.3改过去,看一下,是不是到亮机后 ...

我试过了 ,还是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谢谢分享学习了!

修好了就分享

网友:
这个Ec程序怎么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掉电就麻烦了,看看是不是缺供电还是主板上有短路

能开机应该不是短路

网友:
怀疑是EC坏了,可是原机剪板的不好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外接能正常显示吗,如果外接都不正常考虑一下显卡,

外接正常,但是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玩意估计还是EC的问题

恩,可是我的希尔特编程器不支持

网友:
坏的好多,我碰到好几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遇到过 遇到的都是刷BIOS好的

我的刷了BIOS还是不行

网友O:
有的是带程序的必须剪板换件

网友:
EC 有没有资料呀

网友P:
我也有一台是掉电的都不知道什么弄

网友Q:
还是先刷BIOS再说、

网友:
请问楼主DISPOFF#  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个EC代程序的要换剪板的那种,应该还是EC这边的问题

是的,但是不好找,发了几个都是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暗屏屏接口少个3.3V,飞个过去看下还掉不掉电

亮一下还是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还是先刷BIOS再说、

BIOS都已经刷过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有的是带程序的必须剪板换件

某宝不敢买,买了几个都是骗人的,,

网友:
资料论坛里有,可是我的希尔特编程器不支持

网友R:
换EC试试   前段时间E431 换了3个才好

网友S:
引用 网友R:
换EC试试   前段时间E431 换了3个才好

这个EC带程序的的

网友:
量显卡  不行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这个EC带程序的的

是的   在淘宝买的截剪小板

网友:
不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你确定是屏暗还是不显示

确定是屏暗的

网友T:
这个机器我修过一个出LOGO掉电的,刷EC程序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暗屏好修 掉电不知道 没修过

两个问题应该是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刚修好一个,给DISPOFF强加3V是可以亮机的,但是掉电,然后我查来源是因为EC出的,没敢动,最好一直刷BIO ...

换剪板的应该没有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暗屏好修——BIOS也回

BIOS刷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就换EC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我也有一台是掉电的都不知道什么弄

先刷BIOS试试

网友U:
  你说的暗屏  到底是没有赔背光,  还是什么。

网友:
是的,不上内存不掉。最后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LID检查过?

网友(2015-12-03):
引用 网友T:
这个机器我修过一个出LOGO掉电的,刷EC程序好的

这个EC程序在哪下载

网友:
查过了,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你说的暗屏  到底是没有赔背光,  还是什么。

没有背光,隐约可以看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