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OMNI 100 一体机 显示2/3屏 ?

楼主(2015-11-03):
一台HP OMNI 100 一体机 显示三分之二的屏幕,而且仔细看的话会有竖的线 那种花屏,
用通用驱动板单独点亮屏,显示正常,排除屏故障
屏线 一根根的测,也都是通的,排除 屏线故障
然后,加焊显卡,换内存,CPU,故障依旧
请教大家,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,有人修过吗 ?

网友A:
这个是amd的单桥的吧,一般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通用板上去显示正常,屏应该没问题
这个显示不全,应该是屏的码片数据,或者主板上的屏数据块有问题

网友B:
一体机,应该主板上有个管显示的数据块。

网友:
我是来看高手回答的

网友:
没遇过,有点像屏程序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amd的单桥的吧,一般是桥的问题

不显示桥的问题多吧,这个能显示了,加焊了下桥,没有任何变化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体机,应该主板上有个管显示的数据块。

没明白你说的是 那一块啊,这板子也找不到图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没明白你说的是 那一块啊,这板子也找不到图纸

EDID总线读取码片资料,就知道是啥尺寸的屏,显示分辨率和频率为多少。
EC根据读到的码片资料,来确定按哪个频率哪个分辨率来显示,然后通知显卡,输出啥样的显示信号。
大概就是这个过程。如有差错欢迎指正。
你看一下,是哪个环节出问题?
我看先刷刷数据,先从BIOS资料刷起。
不要急着动桥

网友:
加焊桥试试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EDID总线读取码片资料,就知道是啥尺寸的屏,显示分辨率和频率为多少。
EC根据读到的码片资料,来确定按 ...

EDID是哪个啊 ,这个BIOS刷过 了 ,没有变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DID总线读取码片资料,就知道是啥尺寸的屏,显示分辨率和频率为多少。
EC根据读到的码片资料,来确定按 ...

找到了 这个芯片,里面读取有64K的资料 ,但是去哪里找这个程序啊

网友:
码片的问题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EDID是哪个啊 ,这个BIOS刷过 了 ,没有变化

找人修去吧。别越修越坏。
不知道EDID,原来你是外行。算我白说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人修去吧。别越修越坏。
不知道EDID,原来你是外行。算我白说了。

平时修笔记本的,自学成才    没有研究过这一体机,见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