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台式机主板维修,需要用到哪些工具?

楼主(2015-11-03):
搞台式机主板维修,需要用到哪些工具?

网友A:
烙铁  风枪   万用表   编程器    BGA——我没有,示波器——我也没有

网友:
现在修主板少了,,,     风枪,骆铁,编程器,万用表,,下来就是小东西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烙铁  风枪   万用表   编程器    BGA——我没有,示波器——我也没有

编程器是不是用来刷BIOS的?

网友:
焊台,风枪,诊断卡。

网友C:
有个示波器就更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编程器是不是用来刷BIOS的?

应该是   有时候还反串刷刷液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有个示波器就更好了

如果是芯片坏了 用普通电烙铁焊不了吧?

网友:
万用表,风枪焊台,焊丝,焊膏,编程器,BGA

网友:
诊断卡、风枪、烙铁、螺丝刀、编程器,和笔记本维修差不多的

网友:
最常用到诊断卡、风枪、烙铁、螺丝刀、编程器,有条件可以在搞个bga

网友D:
想长久搞BGA及示波器还是有必要的

网友:
修主板的少了,估计过一段时间后,会修主板更少。到那时候可能维修价格会涨上去。

网友:
BGA和示波器太贵了,一般人没这个

网友:
BGA和示波器可以看情况以后再加

网友:
烙铁 风枪,最基本

网友:
风枪烙铁万用表 没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想长久搞BGA及示波器还是有必要的

BGA是用来焊接南桥等无引脚的芯片吧?

网友:
玩玩,风枪 烙铁 万用表,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芯片坏了 用普通电烙铁焊不了吧?

看是什么芯片了,看到过有人用两把普通烙铁拆下一个IO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GA是用来焊接南桥等无引脚的芯片吧?

还有无引脚 的芯片

网友:
烙铁,风枪,镊子,螺丝刀,等等

网友:
万用表,烙铁,锡线,风枪,BGA焊台等

网友:
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料板的,要不然配件去哪找

网友:
万用表 诊断卡 试波器  BGA  电烙铁  风枪  编程器

网友:
烙铁  风枪   万用表   编程器    BGA  示波器

网友:
烙铁  风枪   万用表  镊子 螺丝刀 刷子  酒精  橡皮泥  硅汁

网友:
螺丝刀,诊断卡,万用表,编程器,焊台,BGA,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