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电脑显卡有什么问题呢?

楼主(2015-11-03):
一播放视频,显示屏就黑屏,有声音。
显卡
黑屏

网友:
显示器 显卡 电源

网友:
用的是那种假卡吧,100多的GT650 TI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CPU问题

网友:
不一定是显卡问题,电源也会造成左右的现象的

网友:
换张显卡 就知道 是 显卡 还是 主板 问题了

网友:
电压不够 导致的吧 !!

网友:
黑屏过后,还会再显示回来嘛 若能恢复过来,看右下角有没提示驱动器已停止 若有 这一提示则一般是驱动的问题。

网友:
代换一下就知道了~

网友:
供电不稳定,问题描述再具体点啊

网友:
换个显卡看看,说不定问题就索定了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12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32

网友:
显卡坏,具体问题要检测,谁都不是神,不能一口气说出故障点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跟驱动也有关系,你先排除驱动的问题吧

网友(2015-12-06):
先把显卡换去其他电脑试清楚吧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吧 或有灰尘了

网友:
是不是信号有问题。看看显示器,换个显示器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