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现代]
k2248

楼主(2015-11-03):
指示灯是绿的 一亮一灭,灭的时候会发出响声 显示屏是暗的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A:
请问下,怎么发帖?我怎么突然找不到在哪里发帖了?

网友:
灯管漏电,或者电源IC不良,会导致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灯管漏电,电源芯片的不良,会导致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电源板和驱动板出问题都会导致这种情况

网友:
高压板12V供电滤波电容鼓了 换了故障依旧,我看到有个电容2只脚都接在地线上,这有什么作用啊? 编号C212

网友:
指示灯大概频率一秒一次,每次灭的时候都会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,怎么发帖?我怎么突然找不到在哪里发帖了?

首页后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,怎么发帖?我怎么突然找不到在哪里发帖了?

首页后面可以发帖

网友:
1.电容鼓包2.高压板3.灯光

网友:
电源板有短路现象

网友:
我看到了,一时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页后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找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