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压电源换电位器

楼主(2015-11-03):
我一个稳压电源,电压调不上去,最高只能在5V多点,就到顶了,以为是电位器坏了,换了一个,还是一样,调不上去。有谁回修稳压电源吗?求包养,额。。不是,求教育

网友A:
下次 我的坏了我自已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帖应发到电源维修板块,谢谢分享.....

发帖前,我还询问了其他坛友,发帖在哪里去了,原来换了位置,没找到,发完之后才发现,我怎么发达笔记本这里来了,我也不知道怎么移走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帖应发到电源维修板块,谢谢分享.....

不是,你们搞错了吧,这不是经验贴,这是求助贴!我还没修好了呢,我在求助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次 我的坏了我自已修

朋友,你是不是搞错了,我这是在求助啊,我没修好呢

网友:
朋友们,你们别看错了啊,我这是在求助啊,我换了电位器并没有修好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,你们搞错了吧,这不是经验贴,这是求助贴!我还没修好了呢,我在求助啊

这就更应发到电源维修板块......

网友D:
正常电压应该可以调到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正常电压应该可以调到多少?

调不高,现在是0V了  也调不动了

网友:
还没拆开看过,里面的东西在,电源应该不容易坏吧

网友:
还没拆开看过,里面的东西在,电源应该不容易坏吧,反正我这个没坏过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正常电压应该可以调到多少?

正常的好像是24v吧,,一般都是19v不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正常的好像是24v吧,,一般都是19v不动的

最高可以调到3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没拆开看过,里面的东西在,电源应该不容易坏吧

电位器就是硬伤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没拆开看过,里面的东西在,电源应该不容易坏吧,反正我这个没坏过

你的用了多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