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精盾K590S I5 D1 BIOS操作失当导致黑屏,试验中所用 ...
神州精盾K590S I5 D1 BIOS操作失当导致黑屏,试验中所用的提供大家下载试用

楼主(2015-11-03):
神州精盾K590S I5 D1 BIOS操作失当导致黑屏,试了各种办法都失败还是黑屏。测试主板待机电压0.1伏
现在开机显示屏黑屏,信号灯正常亮如图
提供本人试用过的方法及文件.
下载地址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gdAqEIZ 密码:teyu
黑屏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吧,具体查一下

网友:
楼主怎么不说是什么问题啊!

网友:
待机电压0.1V?不知道楼主测的是什么,如果是BIOS错误, 从新刷写正确BIOS就可以了。
如果是其他问题,先看看电流,再根据对应情况去维修

网友:
问题大概是这样了的,我刷了自改BIOS,设置里有个cpu显卡选项。我把它禁用了。机子一重启就变成这样子。然后刷bios芯片....但刷完还是这样子。然后看到网上的帖子有人盲刷BIOS,然后试了试都是失败。问题一直都是这样。启动电脑就是不显示,其他硬件应该都启动了。是个接外屏都没有反应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