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!!V星 MS-7360无复位 P35 NEO

楼主(2015-11-03):
先上图 V星大红板 版号:MS-7360 V:1.0(背面标签P35 NEO)

故障现象:全板供电正常  复位灯常亮(无复位)

维修思路:按照时序 供电 时钟 复位 进行测量,既然供电都OK 开始测时钟,型号为:9LPRS906  测量时钟芯片附近电阻电压几乎都为0V 说明时钟芯片没有工作

测量时钟工作条件:VDD各几个脚都为3.3V正常  20脚为开启信号CK_PWRGD 0V 不正常   。

图纸的时序图可以知道 南桥收到CPU的好信号 才会发出CK_PWRGD

测量CPU电源管理IC  ISL6322第37脚 VRM_PGD为1.2V(靠VCCP上拉)正常

CPU IC的电源好信号VRM_PGD经过电路转换为ICH_VRM_PGD才到南桥的VRMPWRGD脚。  实测ICH_VRM_PGD为0V  问题找到了!

     Q54的B极为1.2V高电平 Q54顺利导通,Q59的B极为0.7V  那么Q59 NPN三极管 不应该导通 但是C极却为0V  我查了R435一端为3.3V  与Q59 C极相连的另一端竟然是0V  说明Q59坏了,

直接将Q59吹掉  ICH_VRM_PGD电压恢复正常!

附上亮机照 一枚:lol:lol:lol

发帖不易 且看且加分~~~;P

网友:
过程明细,思路明了

网友:
樓主思路清晰~值得推薦~

网友A:
最后一分留给你,这里Q59损坏应该是CE级之间阻值短路。

网友:
楼主时序掌握的不错,很适合新手

网友:
果然还是有图纸好干活啊,省的跑线了。据研究表明,凡是把图纸分享出来的楼主都会发大财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分留给你,这里Q59损坏应该是CE级之间阻值短路。

每次发帖都有你  么么哒

网友:
条理比较清楚,分析也很到位

网友:
懂时序真的很重要啊~

网友:
思路清晰,维修都是反时序

网友:
维修的思路蛮重要的。最怕修的时候没有头绪。呵呵

网友:
维修思路很清晰,佩服!

网友B:
我的一个插上显卡不亮机   不差显卡跑马正常  什么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一个插上显卡不亮机   不差显卡跑马正常  什么鬼

那就是不过显卡故障,测量下PCI E插槽到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两端阻值情况或者加焊北桥试下。

网友:
有图纸?我一般没图纸都是测下PG就不往下跑线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精湛

网友:
思路清晰,文笔流畅。无复位,是要看发出的条件。供电,时钟,时钟不正常,看开启。楼主威武。

网友:
楼主,你的分析是错误的,Q59没坏,是Q54坏了

网友:
三极管是0.7v就导通了的.Q54的B极不应有1.2V,应只有0.7V左右.

网友:
前面的思路是正确的.就最后两个三极管搞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59的B 极0.7时应当导通,说明没坏

0.7等于0.7也导通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Q59的B极为0.7V  那么Q59 NPN三极管 不应该导通 。这句话有点问题。NPN三极管应该是0.7v就已经导通了。

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Q54不良 没有完全把Q59 B极 拉低到0V  但是Q54的B极只有1.2V 我觉得电压没有那么高 导通之后就应该是0.7V  。有待研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Q54顺利导通的情况下,这里Q59本身B级工作电压推测应该是低于0.7V的,楼主这里编写帖子有错误的地方。

Q54导通之后 Q59 B极 确实是0.7V,也许是Q54没有完全导通,但是你看Q54输入为3.3 控制为1.2   是不是控制电压相对于3.3有点劲儿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Q54怎么会坏  B极1.2V 能导通

哥   Q54很明显没完全导通,如果完全导通了的话Q59B级就为低电平,楼主把Q59拿掉,让他直接上拉,不受控于Q54也可以的。。。貌似很复杂的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