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台苹果A1286与A1425快修例子

楼主(2015-11-03):
~~~分享今天修的两台苹果~~~
第一台:苹果A1286
版号:820-2915-A
故障现象:加电不显
同行拿来的,说进过水,客户在别处没修好。
目测板面发现屏线接口第38.39.40脚的针脚和板层都烧没了。

F4260不见了,C4314不见了,D4260直接通过一根飞线接到了C4314的地了,Q9419的第3脚焊盘烧没了,直接从D9410飞线接上

板子上面到处都是焊膏。
该补的补了,开机测试屏线接口,除PPVOUT_S0_LCDBKLT其他都正常
把屏线接口换掉

用锡把38.39.40这3脚连在一块接根线到D9701

开机测试,正常进系统,给客户装个系统收工。

第二台:苹果A1425
版号:820-3462-A
故障现象:小绿灯不亮,不开机。

直接找TPS51980的第13PIN,发现没有3V。
查EC。
复位有3.3供电3.42
示波器打晶振未启振
直接更换EC

裸板小绿灯亮,电流跳变正常,装起测试一切 正常。

补充内容 (2015-11-4 13:03):
中间还有个小插曲,换完屏线接口后屏发绿,最后重新把屏线接口走了一遍就好了。看完贴觉得有用的话不防在下面点支持一下。

 会员59255300鑫豆2025-2-6 09:46
 会员4071532元2023-6-22 16:58
 会员2155222元2022-9-29 10:47

网友:
楼主修苹果功力深厚,向楼主学习,好帖加分支持!

网友A:
第二个没有分析过程
写的详细点就是精华了哦

网友:
经验丰富啊  貌似很简单

网友:
楼主专修苹果的节奏啊   第二个详细点就好了 分加的就更多了

网友:
楼主没说清楚啊,看的不是很懂了

网友:
楼主这技术太6了,苹果感觉都不好修

网友:
為什麼晶振沒有自振你會直接換ec?

网友:
第一台寫的不錯,很祥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没有分析过程
写的详细点就是精华了哦

好像还能编辑,我再稍微往细改一下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感觉楼主修苹果的机器都是在秒杀啊!太快了,分分钟搞定机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没有分析过程
写的详细点就是精华了哦

改不成了,没带电脑用ipad改不了

网友:
那个1286我肯定修不出来

网友:
苹果的机子做的比较精密,不好修

网友:
楼主修了不少苹果吧

网友:
嗯,楼主两台苹果修到果然利索啊!功力深厚啊

网友:
A1280需要装电池才能开机,怎样才能裸板点亮呢?

网友:
好多苹果,羡慕

网友:
专修苹果?楼主技术牛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