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七彩虹cf-g6-mx cpu供电短路

楼主(2015-11-03):
CPU供电短路  侧供电端口12v短路  mos管短路  将MOS管拆下发现  四个MOS管坏  检测供电端不短路了  但患上的MOS管依然短路  检测 滤波的5个固态电容其中三个短路依次测量后换下击穿的加电测试开机成功  赚一个主板大家赞赞

网友A:
固态电容不好发现问题啊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固态电容不好发现问题啊~

是啊根本就不考虑固态会坏的,本想查南桥是否短路的,但考虑到不加CPU供电能触发也能关机就测了电容解决了

网友:
有时候拆了一大堆才发现是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