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720-ES3主板关机后风扇不停,另一个电源停止后不开机,必须断电一次才能开

楼主(2015-11-03):
技嘉M720-ES3主板关机后风扇不停,另一个电源能停止,但停止后后不开机(测量开机针有5.1V左右),必须断开电源一次才能开,而这两个电源在其它机器上都是好的。启动后工作一切正常,是主板是电源电路问题吧,应该从何入手?

网友:
先刷下bois

网友:
先刷个BIOS,技嘉BIOS很容易坏的,然后在按时序反着来查

网友:
先刷个BIOS,技嘉BIOS很容易坏的,然后在按时序反着来查   我赞同这个说法

网友:
按照图纸关机时序看是那个电压没掉下来

网友:
第一块板,说不定电池放电下就好了。
第2个板保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