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戴尔加电不显

楼主(2015-11-03):
今天来了一台戴尔笔记本加电不显  电流上到1.2a左右掉到0.9a   猜测判断是显卡问题  加焊先卡后  加电测试屏幕显示

网友:
这种是比较常见的了

网友:
你来骗分呀

网友:
A卡吧,也算是通病吧

网友:
进来逛逛,刚好碰到这个电脑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机子啊

网友:
这种维修也太普通了

网友:
M5010   N4030   1440  都是显卡

网友:
这种通病还拿来晒啊 ,好歹插个图润色一下

网友:
怎么这样呢 你都搞好了还发求助帖

网友:
而且这个故障看都不用看就知道多好修了

网友:
有bga都可以修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