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的内存供电是什么方式呀?

楼主(2015-11-03):
是不是PWM?

网友:
应该是的,论坛上有点位图吧

网友:
这问题,很好笑。。。。难不成是线性供电么,,,,,

网友:
认真的看完一张主板图纸你就不会再问这种问题了

网友A:
现在基本上都是PWM供电方式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基本上都是PWM供电方式的

我看了田佰涛的视频,他说台式主板 除了CPU是PWM,其他都不是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了田佰涛的视频,他说台式主板 除了CPU是PWM,其他都不是的。

田佰涛的视频很久了  讲得真不怎么样啊

网友:
是吧,应该很多是由RT8120D/H控制两个管子产生电压吧

网友:
还有个UP6262的芯片在旁边参与内存电压控制。。。

网友:
需要大电流的地方一般都是PWM的 ,线性提供的电流不够给力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了田佰涛的视频,他说台式主板 除了CPU是PWM,其他都不是的。

你首先要知道PWM产生方式是什么意思!田佰涛的视频也看过的,感觉一般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