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优派VX2025wm-1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

楼主(2015-11-03):
上图:自行选择下载

网友A:
好货啊,难得有显示器的图子,,,修驱动板的时候,没图子,就只能改通用板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货啊,难得有显示器的图子,,,修驱动板的时候,没图子,就只能改通用板,,

是啊  有图纸维修时参考一下也方便 感谢你的参与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