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创维]
创维32L01HM冷机不开机

楼主(2015-11-03):
故障现象:冷开机三无,指示灯也不亮,热机几分钟后,指示灯慢慢变亮,此时能够开机了
分析检修:该机电源板型号是5800-PLCD26-01 ,由于开机时指示灯也不亮,怀疑待机5V电压电路不正常,待机电路图见下图,测量待机5V电压,只有2V左右,检测过程中此电压慢慢升高到5V,指示灯也慢慢变亮了,用示波器测量5V输出,发现纹波非常严重,滤波电容应该是容量下降了,拆下电容C649(680UF/10V),换一新电容,再用示波器测量,纹波消失,开机一切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