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微870主板维修,

楼主(2015-11-03):
主板全貌,

刷过BIOS 此MOS管手摸发烫,以为这个坏了。,更换后依旧发烫,CPU供电正常,内存供电也正常。

网友A:
那个电压出来没有,,,这个不是CPU就是,独显供电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电压出来没有,,,这个不是CPU就是,独显供电,,,,,,,,,,

出来了。10.56V跟1.05V

网友A:
恭喜你中奖了,,这个应该是桥供电吧,,可能桥挂了,,,摸摸桥烫不烫哈

网友A:
桥如果不烫,,,,这个就麻烦的了,前端微小的短路,够你查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恭喜你中奖了,,这个应该是桥供电吧,,可能桥挂了,,,摸摸桥烫不烫哈

北桥发热(不烫) 南桥也发热(不烫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桥如果不烫,,,,这个就麻烦的了,前端微小的短路,够你查的了

是麻烦了,只能做料板了

网友:
AM3的大板,把供电IC一块换了呢,

网友C:
什么问题,代码跑多少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是麻烦了,只能做料板了

发过来  我来给你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发过来  我来给你修

板子不值钱,只是研究下这种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问题,代码跑多少?

不跑码 0000

网友:
发烫的MOS管有没有打个值,看看有没有短路的?

网友E:
   MOS 管 查下去 一个不上 也可以 是了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MOS 管 查下去 一个不上 也可以 是了嘛

意思把这个MOS管拆了,也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意思把这个MOS管拆了,也行

  拆了不加也可以 MOS管 很多因为风扇太脏导致12v短路 如果补上去 风扇以后在脏就不好修了 我基本全是拆下去不加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板子不值钱,只是研究下这种问题

管子严重发烫的话问题在后级,根本不在前面,说在前面的其实就是。。。。。。

我的经验就是电子产品电容坏掉最多,特别是那些可有可无,拿来抗干扰,吸收干扰波的(装13的玩意),看了就烦。

什么102,104,222,224容量之类的最多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管子严重发烫的话问题在后级,根本不在前面,说在前面的其实就是。。。。。。

我的经验就是电子产品电 ...

管子发烫,电容坏?固态电容一般不容易坏,就没去在意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麻烦了,只能做料板了

怎么可以知难而退。要继续进行下去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管子发烫,电容坏?固态电容一般不容易坏,就没去在意它

电子产品的毛病随时出,关键就是电容用的是什么货,

高质量+好设计+合理的使用和保养=自然的寿终正寝,不然的话就是不定时炸弹,随时随地给你意外和惊喜

固态电容的利润也高点,有多少假货横行,只有天知道,无良厂家一大把,无专业知识的消费者更是一大把,呵呵

所以一切皆有可能,修东西很折磨人的毅力和耐心,我自己完全凭经验修好的老显卡X1550,就是前后共拆了将近10个元件(贴片电容和相关的IC)才找到那个坏了的元件的,就是一个体积大点的贴片电容坏了,推测是10U的

网友G:
微短最难搞啊
下个路口!见
是啊,特别是那些有些年头的,根本不好确定到底是什么坏了,电容漏电大还是IC坏。 我一般先把IC杀下来再说,BGA的,QFN的例外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微短最难搞啊
是啊,特别是那些有些年头的,根本不好确定到底是什么坏了,电容漏电大还是IC坏。
我一般先把IC杀下来再说,BGA的,QFN的例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