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1G背光不亮 五分钟搞掂

楼主(2015-11-03):
二十多天前,同事说他的471G经常用着用着就暗屏了,拿到我家来,到我家开了2小时它就不暗,正好那几天没空,懒得搞,直接丢回给他让他再用到有故障时给我,昨天跟我说背光不亮了,又送过来了,这回真不亮了,呵!拆壳,看了一眼板上无烧坏的件,查板号:宏基E1-471G  DAZQSAMB6E0,上娘家下图纸。5分一出,图纸到手,显示正常,背光不亮,图纸第一页指示接口在22页,接到屏接口,BL_ON在14脚,上电测量,该脚电压只有0.4V左右。Backlight Control,就在接口图纸的右侧,Q2G极为低,正常,Q3的2脚为低,信号也正常,D2的1脚3V正常,Q2,Q3的3脚和1脚(地)短,不知道是哪个,并联的关系,随便了,先拆Q3,板上不短了,开机,屏亮了,拿出了ZR1料板,同门师兄弟,肯定有一样的管子,同样也是屏背光控制部分,Q23,拆了换上,装机交差。发个帖,赚点分,同志们路过就加点吧。

网友:
还有跑车  镇车库  啊

网友:
技术不错,但排版有待加强!!!

网友A:
楼主真会吹牛皮,从事这行的都算一下整个过程要用多少时间,就算你专修已拆机的,你也得把别人的工作时间算上吧!内行一看就知你在吹批,不明之人看了想法就多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真会吹牛皮,从事这行的都算一下整个过程要用多少时间,就算你专修已拆机的,你也得把别人的工作时间算上 ...

顶你,反正我换拆键盘取硬盘的活前后没半小时以上搞不定,

网友:
糊弄糊弄小小白,哈哈。

网友:
太感谢了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 我不装那个Q3应该也没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