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3LY不触发通病

楼主(2015-11-03):
华硕K43LY不触发,待机一切正常,上图

指教o -5 只有点位分析个毛啊
一个别致的疯子 -2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

网友:
明天看白了再补分

网友A:
没有看明白你在说什么?

网友:
不知道为什么,最喜欢看通病贴了,哈哈,,,,

网友B:
新手表示不怎么懂

网友:
这问题 类是   K43SV 的板子     这是待机好后给EC 的电源号 信号   才能下一步触发

网友C:
元件用久后出现虚焊现象

网友:
真是厉害,你们是怎么查到这来的,,,技术太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元件用久后出现虚焊现象

是这样吗??虚焊了啊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看明白你在说什么?

我和你一样的感觉,这个太笼统了,完全看不明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元件用久后出现虚焊现象

是的,这是主板贴片的时候过炉温度不均匀而影响锡膏与元件的融合

网友E:
这语言什么都没描述啊

网友:
呵呵 不会这个的 估计很多呀 楼主这招高

网友:
华硕的不好搞一般图纸不好弄,还好是虚焊

网友F:
修好几台了,就说是通病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和你一样的感觉,这个太笼统了,完全看不明白啊

华硕的本子,就是排阻问题多,如果你碰到了这样的问题,你就查查这些信号,就一定会有收获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修好几台了,就说是通病啊

华硕的这种问题,就是不触发,没有图纸是不好修的,就是EC的条件也是不好查,分享出来给大家,让大家修本时提高效率,你遇到一样的问题,就查查他,就好了,我是遇到了他的问题好多,信不信由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语言什么都没描述啊

经常修华硕的,看一眼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,还用描述吗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手表示不怎么懂

如果再描述清楚一点,就连不会修电脑的都可以看懂了,哪修电脑的会越来越没有钱赚了

网友:
3V5VPG信号,通病贴楼主要加个权限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