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师傅们。跑码E5 哪位知道问题所在

楼主(2015-11-03):
版号:E40CPU:2009(速龙2)
北桥:216-0752001
显卡:216-0774207

电流

跑码

先档32,换了内存,档E5.

百度

CPU确定是好的,而且已经换过,还是一样
BIOS也刷过。

请问各位师傅,你们遇到此类问题,应该查哪里????求解
小弟已经有3块E40是同样的问题了(跑E5)

网友:
不知道,现在笔记本都没通过诊断卡,,搞不清楚E5到底档什么

网友A:
显卡无疑 要不就是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无疑 要不就是显存

是显卡还是显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