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短路附近的贴片原件用不用一个一个排查?

楼主(2015-11-03):
要是判断出南桥短路,换了南桥后,南桥附近的贴片原件也有可能损坏?用不用一个一个去排查呢?请教哪位高手指点
南桥短路
短路

网友:
这个换了桥之后还是有短路,先确定桥有没有做好

网友:
南桥短路一般是待机电压偏高、雷击网卡坏造成的,一般不须要排查南桥周边,万事没有一定的

网友:
南桥边上的贴片元件很少遇到短路的

网友:
拆南桥之后量一下附近的原件有没有短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