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飞天UI47 D4,有待机不触发,求助!!!!

楼主(2015-11-03):
待机正常,EC旁开关有电压..独立开关板没有+v3.3s
查EC,条件.开关上有3.3,按下开关,EC14脚有跳变..
EC供电正常...LID为低电平..ADP   IN# 为.0.55V, SUS pwr_ack 为3.3V.
晶振有电压没示波器测不了,VBAT 有3.3 ,
vcore 有2.0V左右.时钟好像没问题..至此,供电,时钟,复位基本满足,还是LID要3.3高.?才满足,
此信号无跳变一直为高3.3..
此信号一直为低,正常不是为高吗.?还是这机器要触发后才有..
    EC有换过,LID也借过附近的3.3,按开关但是EC 34脚还是无跳变,35脚还是没信号..把35脚弄起来与桥断开,测量发现EC还是没有发出这个信号,

       求大神指导,我该继续换EC,刷BIOS呢..还是有哪些方向我没查到的.

网友:
你开关搞错了,那个SW1不是开关键。应该是复位开关吧,因为EC的14脚是EC的复位脚,正常时要为高电平。
还有LID这个要为高电平,有的机器也是触发以后变高。具体要看他的上拉电压的状态。
还有RSMRST这个要为高电平,有的机器也是触发后变高。可暂时忽略。
还有BIOS也会有影响的哦。
暂时就这么多吧,没有EC全图,其他不知道。
睡了。

网友A:
对啊,开关板没电压,可是开关板需要的是+V3.3s.受南桥控制15V经一个管子转换得来3.3s,+v3.3s不是开机后有的啊,,并且没有LID电路,图纸上只有二个电阻,我现在可以给开关板飞个3.3试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啊,开关板没电压,可是开关板需要的是+V3.3s.受南桥控制15V经一个管子转换得来3.3s,+v3.3s不是开机后有 ...

感觉你还是没有找到开机键啊。开机键的电压待机下就有的啊,没有如何开机呢?更不要说是开机以后的电压 了。你上个EC全图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