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5-11-03):
我有张2 GF9600 GT
1.第一张显示卡情况:开机显示器就进入睡眠,但主机可以进入系统。(进入界面的声音)
2.第二张显示卡情况:开机能进入系统界面,可以上网可电影(有时会死机),进入游戏玩几分种就会死机。

网友A:
我是佛山西樵的..但我不装B

第一张..供电正常的情况下...擦BIOS

第二张..试试加硅胶...如果是NVIDIA 加焊主芯片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佛山西樵的..但我不装B

第一张..供电正常的情况下...擦BIOS

第一个只是擦BIOS
第二个只是加焊

新手上路,求好的编程器

网友B:
硕飞的编程器还可以,我现在就在用

网友(2015-12-22):
引用 网友B:
硕飞的编程器还可以,我现在就在用

我买了一个890F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