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420 不充电

楼主(2015-11-04):
各位大师,请教  DELL  6420   客户把本本掉在地上,电源接口内5个线都掉了。电源适配器也坏了。

换了电源适配器65W(19.5V  3.34A)   接了5个线   用新的适配器开机报电源错。进系统不充电。请指点

网友:
机器上写了 19.5V  3.34A/4.62A

网友:
电源接口五根线都接对了吗?应该电源侦测脚接错了,DELL的侦测脚电压不对有供电是可以开机的但会报错不充电(报错页面可以在BIOS里关掉,但还是不能充电)

网友:
那就查下充电电压和是否掉件

网友:
开机电源报错 就换个电源让他不报错啊 DELL的充电器不对 不充电很常见啊

网友:
应该不是原装的适配器。

网友:
看一下PS_ID这个信号是否正常呀

网友:
接线没有问题, 两个红线    两个黑线   一个蓝线    看了PDF    看了 头子   地有两个接头   V+有两个接头   中心针有一个接头。

网友:
换了两个原装的  适配器 19.5V  3.34A  是一样的 报错     换了一个全新  E能 之星  19.5V   3.42A  也一样报错

换了一个  全新 E能 之星 19.5V  4.64A  也是一样的报错

网友:
电池锁住了吧

网友:
电池放到别的机器上 又正常充电

网友:
我估计你用的不是DELL的专用适配器

网友:
用了两个原装的 试了  也不行

网友:
U1  4脚 有3.3V    EC A55脚 也有 3.3V

网友:
BIOS  识别不了  电源    也识别不了 电池

网友:
原装的呢,再不行换个电池,再不行就要修主板了,或者一个主板也不贵吧,Dell的商务机主板挺便宜的

网友:
准备换充电IC

网友:
换了如果不行   再换EC  IC

网友:
充电芯片,EC BIOS三板腐

网友:
摔的  你可以留意下电源接口处有没有掉件

网友:
解决没有啊

网友:
没有解决。  机器能用    但不能正常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