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 6p触摸不灵 维修案例

楼主(2015-11-04):
苹果6 6p触摸不灵 维修案例

苹果6 6p触摸不灵 看图

网友:
可能触摸芯片摔虚了

网友:
就这样 没有了

网友A:
一个是触摸芯片  另外一个是什么芯片

网友B:
一般都是取下来重新值一遍,别加焊,容易返修的,还是重新值一下保险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是触摸芯片  另外一个是什么芯片

俩个都是出门控制芯片,黑色的容易坏和虚汗

网友:
这个案例用到的不多,虚焊用眼能看出来吗?

网友:
一般都是摔虚焊了

网友:
6p手机现在都开始修了啊,这个手机没过保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都是取下来重新值一遍,别加焊,容易返修的,还是重新值一下保险呀

一看就是高手,厉害,重新值要时间啊

网友:
看帖学习,回帖礼貌

网友:
好吧,好像不错的样子

网友:
旁边那个大红框的是啥啊

网友:
手机相对来讲比电脑简单多了!~

网友:
刚刚接触手机这块 看下有没大神解决学习,下次遇到参考

网友:
重植锡动作太大还是加焊简单

网友:
能加焊好还是加焊比较省事

网友:
加焊一次质保期短点,到时候坏了可以再收一次钱。

网友:
看不清啊
不知道加焊哪

网友(2015-12-08):
楼主加焊温度控制在多少度合适?

网友:
   哈哈。。就是 常见的  黑 白触摸

     百分之90是黑触摸坏了

        百分之10是白触摸

    不过。。有时候为了省心。。建议兄弟们还是一对都换了

网友(2017-08-14):
6P 断线通病  需要取下芯片 飞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