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连接投影仪的使用方法

楼主(2015-11-04):
笔记本连接投影仪的使用方法

  电脑普遍的应用,我们的生活也因为电脑扩展了很多,与电脑连接的辅助工具也不断的增多。投影仪在很多公司企都会用到,通过笔记本电脑的视频输出接口,将电脑的图像输出到投影仪上,我们应该怎么操作才更加使显示输出的图像清晰完整呢?下面具体说说笔记本连接投影仪的使用方法。

  笔记本连接投影仪的使用方法步骤:

  1、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,如果要连接投影仪,就需要买一个串口转接盒,按说明书上操作,注意安装的时候接线要连接好。

  2、投影仪上有VGA接口,直接连接就可以使用,在使用的时候,按住FN+F1~F12的某个键先切换一下投影仪的模式,笔记本品牌不一样使用的也不一样,可以逐个试一试。

  3、笔记本连接到投影仪不显示,不能正常的使用,一般不显示的大多数是显卡驱动造成的,首先要检测显卡驱动,只要显卡驱动安装好了。(安装自己品牌的官方驱动)

  4、如果显卡驱动安装后,投影仪还是不显示,一般就和分辨率有关系了,大家要调整一下分辨率。不同机型分辨率也不同,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电脑的情况进行调整。

  5、投影仪的使用和电脑的功能有密切的关联,使用的时候遇到问题首先设置电脑,电脑设置包括驱动和系统,如果还不能解决,然后在设置投影仪。

  在笔记本连接投影仪的使用方法设置中,如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百度搜索,或给专业人员打电话解决。

网友:
现在电脑,直接接上VGA就可以了,以前的要切换

网友:
现在连接方便多了, 不像以前那么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