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725主板

楼主(2015-11-04):
V星725主板保存不了BIOS时间?求肋各位高手。

网友:
电池有没有电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

网友:
先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

网友:
电池有没有电?

网友:
排除电池先

网友:
看电池有电没有啊,25M晶振两脚有1.6V的电压没有,如果没有,一般都是桥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