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X501笔记本拆机教程

楼主(2015-11-04):
华硕UX501笔记本拆机教程

  华硕UX501是一款类似苹果MacBook Pro的性能级笔记本,采用简约银灰机身、轻薄设计,强悍性能,广受游戏本玩家欢迎。今天,我们将带来这款华硕UX501拆机教程,希望对今后清理灰尘或者更换内存/硬盘的用户有所帮助。

  拆机之间,首先介绍下配置。华硕UX501笔记本采用15.6英寸3840x2160超过分辨率4K屏幕,搭载2.6Ghz主频Intel 酷睿i7 4720HQ四核出来玩,16GB内存和512GB固态硬盘,搭载GTX 960M 2GB高端独立显卡,性能强劲。扩展方面,华硕UX501无光驱,内置高清摄像头,USB3.0、HDMI主流接口,机身重量2.05k,机身厚度20.6mm,对于一款高端游戏本来说,轻薄便携性十分不错。

  华硕UX501拆机步骤详解:
  1. 华硕UX501拆机从机身底部开始,华硕UX501机身底部有10颗固定螺丝,此外除底面板四周的螺丝外,在转轴的四个脚垫下还隐藏着4颗螺丝,拆机的时候,需要使用螺丝刀都拆卸下来。

  2. 拆卸脚垫下的隐藏螺丝,需要使用指甲或者螺丝刀将脚垫冒抠出,之后就可以拆卸下来了,如下图所示。

  3. 拆掉底部固定螺丝后,底盖采用卡扣设计,稍微慢慢用力或者使用拨片就可以轻松的将底盖拆卸下来了。

  4. 拆掉底盖后,就可以看到华硕UX501笔记本内部结构了,其中一大半部分面积都被电池占据了。对于用户来说,拆机通常是清理灰尘、换硬盘或者升级内存等等,下面我们我们分别介绍下。

  如果需要更换硬盘或者换SSD的话,现在就可以进行拆卸硬盘或内存。由于华硕UX501内置电池,如果进一步拆机,最好是先将电源拆卸下来,防止不当操作,导致内部电路短路。

  5. 华硕UX501内置电池是可以拆卸下来的,拆卸先应该先将与电池连接的排线先断开,以防止短路情况发生,然后拆卸固定螺丝,如下图所示。

  6. 断开排线后,就可以轻松的将内置电池拆卸了。从图中可以看到,华硕UX501内置电池容量为96Wh,工作电压为11.4v,如下图所示。

  7. 拆掉电池后,华硕UX501笔记本内部结构就是这样的,看起来内部结构设计十分整洁合理,做工上可以说非常棒。

  8. 作为一款高端游戏本,华硕UX501内置了512G SSD固态硬盘,不同于普通笔记本的机械硬盘,这款笔记本内置的固态硬盘采用mSATA接口,不同于常见的SATA接口,因此如果是硬盘坏了或者更换硬盘的话,一定要选用mSATA接口硬盘。

  华硕UX501内置固态硬盘拆卸比较简单,拆卸掉固定螺丝后,就可以轻松的拆卸下来,如下图所示。

  9. 除了硬盘可以轻松拆下来,内存条也是非常容易拆卸的。华硕UX501内置了单挑16GB超大容量DDR3内存,内存拆洗比较简单,只要打开两边的卡扣,就可以轻松拆卸下来。图为拆卸下来的三星16GB DDR3内存特写。

  10. 固态硬盘和内存条从主板中拆卸掉之后,内部结构就是这样子的了,如下图所示。

  11. 如果清理灰尘的时候,还需要重新为散热器涂抹散热硅胶,或清理CPU和显卡散热风扇上的灰尘的话,还可以将散热器模块拆卸下来,下面我们继续看看。

  由于华硕UX501笔记本主板分为两个部分,黄色排线是用来传输数据的,正好经过散热器上方,因此拆卸散热器之前,需要将主板两部分之间额这个排线先拆卸下来。

  12. 由于搭载了高端CPU和显卡,这两个硬件都是发热大件,因此华硕UX501笔记本采用双风扇散热结构,拆卸的时候,需要先将固定螺丝拆卸下来,如下图所示。

  13. 散热器铜管周边布置了很多固定螺丝,拆卸的时候,需要一一拆卸下来

  14. 成功将华硕UX501散热器拆卸下来了,如下图所示

  15. 拆掉散热器之后的,内部结构就变得只剩下主板了,从这里可以看出,这款笔记本可以拆卸的东西还是很多的。

  拆机总结:
  拆卸到这里,就剩下主板没有拆卸了,一般主板没必要拆卸下来。一般笔记本清理灰尘,拆卸到这里就足够了。以上就是华硕UX501拆机教程全过程,总体来看,这款笔记本拆机还是比较简单的,不过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,比如很多排线需要提现拆卸下来,此外由于内部固定螺丝很多,拆卸的时候,一定要标记好螺丝位置,方便维修/清理完灰尘之后重新安装回去。

网友:
这是哪里转过来的啊

网友:
拆这种电脑其实也好拆,多注意细节就行

网友:
如果笔记本都是这样设计那都好拆了,

网友:
这配置够高的啊

网友:
拆多了就好了  靠的是经验

网友:
这个很好拆啊

网友(2016-01-17):
看背后有点像苹果,机器不知道质量怎么样。

网友:
软文吧  紫薯布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