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5拆机图解教程

楼主(2015-11-04):
iphone5拆机图解教程

  iPhone 5是苹果公司2012年推出的新一代产品。iPhone 5屏幕大而薄,采用4英寸视网膜屏,屏幕分辨率升级到1136x640,而且主屏幕中的应用图标增加至5排。

  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iphone5拆机图解教程。

  注意:iphone5拆机,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!拆卸要小心!

  iphone5拆机用到的工具:5星螺丝刀,十字螺丝刀,吸盘,扁平的撬刀

  iphone5拆机的方法、步骤:

  1、首先用五星螺丝刀拧开iphone5底部的螺丝,如图。

  2、把屏幕用吸盘慢慢的吸出来,如图。

  3、将屏幕与机身分离。

  4、屏幕连接器是用几枚螺丝钉紧紧固定到主板上。拧开螺丝钉,用挑线器将屏幕连接器挑开,屏幕就能拆出来。

  5、拆完屏幕后,就能看到包括扬声器单元、振动单元、摄像头和天线部分。

网友:
不错很详细了我拆过一个屏拆坏了

网友:

  6、下面再先拆下电池,切断零件与电池的连接。

  7、电池用了粘合剂来固定,用扁平的撬刀均匀用力将电池撬出来。

  8、拆掉两个摄像头的金属框架,依然是十字形螺丝。

  9、拆下固定在机身顶部的几颗螺丝,把位于电池旁边的天线连接器从主板撬起来。

  10、在内腔的顶部,固定着几个天线连接器。

  11、在拔掉所有主板与机身上的排线后,主板便能顺利拆下。

  12、拆解继续,摄像头部分很容易搞定,两颗螺丝,一个金属支架,翘起排线,摄像头顺利分离主板。

  13、最后把尾插也拆下来。

  14、金属屏蔽罩的拆解是个细活,否则很容易误伤到主板的元件。

  15、所以的部件都拆卸完了,这是iphone5所有部件全家福。安装时按相反的顺序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不错的苹果分解步骤 学习的

网友:
非常赞,那个吸盘感觉不错

网友:
从来没拆过苹果手机,学习下

网友:
小小白真是长了见识了!第一次知道是这个样子搞的!

网友:
恩恩  有用

网友:
这个好 必须要顶!!!!

网友:
可以的,大兄弟,平时没事多搞点

网友:
不错。在清晰的就好了

网友:
   新手表示涨姿势了

网友:
挺好的  学习了 谢谢

网友:
虽然不修手机,,,,还是学习了

网友(2015-12-20):
为什么5S的电池使用粘的

网友(2016-01-20):
我买了个吸盘,吸不动外面的触摸屏。楼主有什么经验吗。

网友:
不错的解析过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学习了
自由板块也不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