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PPO手机维修]
OPPO R8007不充电 维修案例

楼主(2015-11-04):
OPPO R8007不充电 维修案例
         显示充电,充不进电,换尾插和小板无用的,重做图片红色点的30脚充电IC不行换,型号358S,不能说解决所有类似问题,个人维修体会,不喜勿喷!!!

网友:
我感觉修手机难度要大一点

网友:
手机零件太小了,而且手机主板上什么标识也没有,如果没有电路图和点位图的话,修复难度是相当的大啊

网友:
我想版主的手工是很好的了

网友:
支持一下,都是维修经验

网友:
图片红色点的30脚充电IC?是30脚?

网友:
不懂手机维修,支持楼主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,谢谢分享

网友(2017-08-05):
  谢谢分享  维修实力高

网友(2018-11-07):
BQ系列的。 12345678910还差几个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