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22寸的屏能用AOC21.5寸的测吗

楼主(2015-11-04):
AOC 22寸的屏能用AOC21.5寸的测吗会不会烧屏

网友:
我测怎么不显示啊

网友:
是不是屏烧了

网友A:
只要接口相同就可以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只要接口相同就可以试

接口相同,就是不显示,换成22的也不显示了

网友:
看好供电是在左边还是右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接口相同,就是不显示,换成22的也不显示了

具体是什么情况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具体是什么情况呢

AOC22寸开机正常插VGA线花屏,我用AOC21.5寸去测22寸屏,结果没开机LOGO了,什么都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OC22寸开机正常插VGA线花屏,我用AOC21.5寸去测22寸屏,结果没开机LOGO了,什么都不显示

应该之前就不是屏幕问题

网友:
你直接去查一下屏的参数就可以了  看下是什么接口的  应该都是双8的吧1

网友:
我换了驱动板,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:
你用通用板试试

网友:
通用板点不亮,无显示